激光器光纤接头调节校准检查标准

楼主(2020-02-15):
我从去年开始搞激光器光纤的维护方面的工作。
遇到一个困扰问题。
就是一跟光纤坏了,我们换一跟新的。
判断新的光纤,检查判断换好后的效果有两个方法。
一是看光纤后最大输出,这个输出越大说明光纤和激光器发生腔的输出中心更同心。
这是国内和德国供应商的标准。
二是看光纤后转换出来的图形,图形好看说明光纤和激光器发生腔的输出中心更同心。如下图。
这是意大利的供应商的标准。
我们有三个供应商。
用最大输出的标准去调校意大利的激光器,完全不能使用。反之一样。
为什么这样,问供应商,他说也不知道原因,就知道这样做就行。
不知道他是真的不懂还是不原因告诉我们。
现请教,求指点下!

网友A:
鱼和熊掌

网友B:
光纤输出后面没有扩束镜和场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说在哪个场合?
(1)在能量测试是没有的。直接在光纤出来就测量。
(2)检查波形,工作时是没有扩束镜,仅有场镜。
(3)扩束镜是安装在激光器发生腔里面的。

网友C:
光线头不是预制好都吗?直接插进去!测试用功率计来一个脉冲就知道能量大小了!软件上控制的输出功率 和实际的功率计一比较就知道能量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在哪个场合?
(1)在能量测试是没有的。直接在光纤出来就测量。
(2)检查波形,工作时是没有扩束镜,仅有场镜。
(3)扩束镜是安装在激光器发生腔里面的。
扩束镜在激光器里?你确定?一般扩束镜需要调整焦距的,激光器能量是否正常也需要经过扩束镜和场镜后到工件表面后才能确定,要不然你激光器输出正常,因为光路原因损失了一大部分,到工件表面能量不够也没有用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光纤头是预制好 ,一跟光纤,有两个光纤头,一个接激光器发生腔,一个接机器。
是直接插进去,但是插进去总会有差异的,光纤头和激光器出口的两个中心,理论要同心。
测试用功率计来一个脉冲是可以知道能量大小了!
软件上控制的输出功率 和实际的功率计进行比较来判断是否调校,不太符合实际!
我发现供应商给的理论标准,我们所有的激光器都可以达到,但是有相当部分是不能使用的。
而有部分不符合供应商的理论标准,反而是可以在生产线使用的。
由于我去年才接手。得到的理论标准都是前面的同事传了几轮传到我这的。
找供应商,就说我们的激光器是过了使用年限(购买时说的是五年的使用工作年限,现在都过十年了),没有调校的必要,建议我们买新的。
一是考虑成本,二是维修下确实有部分可以继续用。
就研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的激光从激光器出来后就接光纤。
光纤后就经过一个透镜,这个是聚焦的。然后就到工件表面了
调节光束大小的部件是在激光器的发生腔里面,偶尔调节过。
光路的损失,就是光纤前后一般损失在5%左右,很小的。

网友D:
根据我20年的工作经验,
这种问题有一个办法,就是去啃说明书。
user manual in english.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我20年的工作经验,
这种问题有一个办法,就是去啃说明书。
user manual in english.
可惜没找到使用和维修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