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池检修

楼主(2020-02-15):
这是个电动车的电瓶。新买的七百多不到一个月就坏了。不要了。给我研究了。拆开检查。五个锂电池并联为一组。共计13组,每组都预留了一个检测点。设计的很人性化。温度传感器,直接控制电流输出 安全可靠,测量检测板发现只是一组不通了,其它都正常,估计就是不通的这组其中的一节有问题,传说一条鱼搅腥一锅汤好像就这么来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A:
通常锂电池组都有充电保护板,你这个电池是国产的普通锂电池,不是动力电池。

楼主:
图片2不是充电保护板吗,?????

楼主:
分压后对每组电池充电,
确认   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B:
不错,得到这么多锂电池

网友C:
楼主可以检查一下,你拆下的电池也不是全部坏的,部分是可以复活的,电池做出来容易,但做成电池组后寿命短,这个就是目前电动车动力不良的基本原因,检测技术不够先进

网友D:
先不充电测量电压放上现几天,然后测量每个电池电压,电压变低的单独分开,电压低性能也低了。如果有条件用电池内阻测试仪测一下更清楚。。

楼主:
看三楼我发图片电池母联都是点焊,根本没焊住,都氧化了,就是两个报警测试点的那两节,仔细看。电池测过标称3.6伏,电压都在3.4-3.5伏左右,基本正常。

网友E:
这个就普通的锂电池,质量不太靠谱;

网友F:
这电池是3.6。不知道放强光手电里面能用不?

网友G:
10个电池一组,为什么多了5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电池是3.6。不知道放强光手电里面能用不?

可以的,关键在于容量是否符合原来的要求!!!!!!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 。提醒大家,我拆的电瓶车电池为带电状态,电流强大,大家假如有机会拆修时,千万注意,绝对不能短路,着火,爆燃都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