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定长控制

楼主(2020-02-16):
有一条15米长的输送带工件在上面定长移动,用编码器计数比较定长度,高速计数比较到达停止电机,怎样能够让每次比较停止的位置正确?现在每次停止都有十几个脉冲误差。编码器分辨率1000R/P

网友A:
什么电机?普通三相电机用变频器带的?

网友B:
感觉首先是要找到脉冲误差产生的原因:1.工件移动打滑?2.编码器固定问题,出现与传送带运动不同步?3.电机停止过程?

网友C:
你可以考虑一下检测安装在皮带的从动端

网友D:
普通电机?伺服电机?

要到定位位置把速度降下来?

网友E:
2楼说的很到位了,你得先确定出是那一块的问题,然后在想办法解决

网友F:
停止之前有减速吗

网友G:
输送带应该涨紧一些,电机与输送带在停止时是否打滑?你说的误差是怎么看出来的?是根据长度推算的吧。所以应该分清是机械误差引起的还是电气控制误差?

网友H:
1个脉冲是多少mm?减速可以减少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带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工件没有移动,编码器压在主动辊上,与主动辊平行。电机停止通过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做中断输出,控制继电器,断开变频器运转信号。现在如果设定走4000个脉冲,波动有十几个的差别,没用办法,看来只能选择多段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有两条皮带一个装在主动辊上,一个装在从动辊上,都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三相异步电动机,只有一段速度,变频器减速停止,减速时间0.1毫秒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变频器减速停止,0.1毫秒

楼主:
回复 网友G:
输送带应该涨紧一些,电机与输送带在停止时是否打滑?你说的误差是怎么看出来的?是根据长度推算的吧。所以应该分清是机械误差引起的还是电气控制误差?

编码器压在主动辊的皮带上,打滑应该不影响,要走的长度,量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一个脉冲0.05毫米。编码器1000R/P,4倍频,轮子周长200毫米,将速度降低是可以当是影响效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减速停止,0.1毫秒

程序做个逻辑,比如你走1000m,差5mm,

你可以先高速运行950,剩下的50走低速。如果工件能反转,可以考虑多走一步反转尽量消除误差。

再说,三相异步电动机做定位好像不是太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设计失误,只能这样了,原以为用高速中断能够解决。

网友A:
普通电机用变频器本身就有误差的,在快要到位置有地方加个开关,碰到后变频器改成低速,再停止的时候误差会稍小点;

网友C:
估计你的电机选小了一点,可以的话你可以用支持脉冲输入的变频器带电机,如果你是普通电机,就得选择加大一个级别,只要是利用简易伺服方式,编码器是做位置比较和校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机用变频器本身就有误差的,在快要到位置有地方加个开关,碰到后变频器改成低速,再停止的时候误差会稍小点;
我们这一台设备就是这样控制的。靠编码器计数,提前减速,频率由50降到15,最后到达停止。调试时和负载及制动都有关系,可以适当调整减速位置以达到目的。

网友J:
如果每次都是多了一定的数量的话,可以在总数里减去这个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