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程序问题

楼主(2020-02-16):
请教下各位朋友,为什么T011时间一直在变动,对103.15的稳定输出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楼主:
有图片啊

网友B:
可能程序逻辑有问题,你又用T011的触点去复位T011的驱动作件。。

网友C:
不要用KEEP,这个不好用

楼主:
可能是吧,运行时有时
出现异常现象,103.5输出不稳定

网友D:
H0.00置位、复位在轮询

网友E(2020-03-26):
103.15的稳定输出当然有影响,每隔2秒断开一次(断开大约0.01秒),并在下一周期时随即又吸合,周而复始,不断按以上规律循环。

网友F(2020-05-16):
重启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