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6):
如图工艺,物料首先经过一个对射的光电开关检测进料了,然后经过一个秤,称出重量后按一下按钮,计为一个,以此类推。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要避免重复计数,想做一个条件,就是利用光电开关的下降沿作为计数的条件,不能用上升沿,因为下一个物料有可能也会过来等待。就是只有出现下降沿我按按钮才能增加计数。这个程序该如何设计?下降沿带一个中间继电器?这样可行吗?

网友A:
。。。。。哪儿要那么复杂?

       光电开关安装在称重处,检测是否有物料在称重.

       有料在称重,后面输送停。

       称重完毕,按一下按钮,计数,同时输送可以送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举例,并非实际工艺。如何满足上述要求?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方案给我实际操作就那样。

       至于理论,等高手来和你讨论吧。。。我一直不开工,马上就揭不开锅了,心里烦着呢。Soor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案给我实际操作就那样。

       至于理论,等高手来和你讨论吧。。。我一直不开工,马上就揭不开锅了,心里烦着呢。Soory

今天开工了,下午通知上一天休一天。没活干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们复工了,公司不错最近这两月效益不行,工资正常发,2月份这几天用之后的加班补偿就行了

网友D:
我们这里超声波焊接机,原来几千块钱,现在涨价到了1万几千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