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7):
我用的是永宏B1z-10M-D24 型号的,每次编程或者联机后,点“执行”就报这个错误。然后点专案--记忆体配置 就弹出只读缓存区画面,随便输个数或者不输点就可以了。  那位大神告诉为什么?
然后这个程序,我用触摸屏。设定一个点动按钮写入M10 做启动按钮,一个电动按钮写入M1做关闭按钮。可以写入但是程序没反应?是因为这个原因吗?那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A:
跳出记忆体配置提示,是因为永宏PLC近期的B1Z的PLC有升级了内存配置的断电保持的数量,你只需把PLC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3.28以上)就不回了。
至于没反应的问题,联机看一下PLC是否运行。

网友B:
在线监控看看什么原因不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的版本就是3.28的。另外联机 执行 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触摸屏连接PLC没反应。我感觉应该是因为这个没错要设置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跳出那个提示是不会造成你说的问题。
你现在是PLC和触摸屏通讯不上,还是说PLC程序不能工作?
如果是通讯不上就检测通讯方面,比如接线,比如通讯协议,通讯参数
如果是PLC不工作,就现在联机监控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讯没问题的。如果我用外接按钮。就可以运行。触摸屏上可以监视到输入 输出点的状态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写入但是程序没反应?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看不太明白你现在的问题了
要不你把问题再详细的描述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