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啥警告,我该如何消除

楼主(2020-02-17):
这个警告,虽不耽误下载和仿真,可以只要建立项目就出现,请问各位朋友,警告的含义和消除的办法。

网友A:
需要点一下黄色的警告,把警告信息显示出来才能看具体是报的什么。

网友A:
这个警告不要紧,警告的意思是:缺少用于隐式检查的pou。建议将pou(Function)检查边界添加到项目中。
如果想消除警告的话可以在“应用程序树”中,对Application点击右键,在添加对象里面选择“用于隐含检查的POU”,然后勾选图中的选项,重新编译就不会有警告了。

网友B(2020-03-20):
这种警告不会造成大的问题,但除非有时候故意设置的,一般还是注意一下,要不有时候会造成莫名其妙的问题。。。现在默认是不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