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BD如何实现计算机链接功能??

楼主(2020-02-17):
本人小白,刚接触3U,昨天尝试用串口调试助手通过 USB-485 线给3U发送 A1C 数据帧,485BD的 SD 和 RD 灯一直没反应。求大佬指导,是接线的原因还是485口设置的原因,亦或者USB-485线无法支持和485-BD的通讯

网友A:
接线OK的话,给PLC发送数据的话,RD指示灯应该会闪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佬回复,这个RDA、SDA短接接A+,RDB、SDB短接接B-,这么接应该没问题吧。用A1C协议帧的话PLC是否需要程序支持才可以和串口调试助手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这个RDA、SDA短接接A+,RDB、SDB短接接B-,这么接应该没问题吧。用A1C协议帧的话PLC是否需要程序支持才可以和串口调试助手通讯??
我对A1C帧不熟,我想看看你PLC这么设置后,串口调试助手发的命令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05 30 35 46 46 42 52 41 58 30 30 34 30 30 35 34 37”,用的是通讯手册的例子

网友B:
接线没问题,串口助手发送时USB转485模块上面的发送灯有没有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05 30 35 46 46 42 52 41 58 30 30 34 30 30 35 34 37”,用的是通讯手册的例子
看看你发的命令和你编程软件设置是否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佬,已经成功通信,是我这个USB-485线接受出了问题,换了另一根线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佬,已经成功通信,是我这个USB-485线接受出了问题,换了另一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已经成功通信,是我这个USB-485线接受出了问题,换了另一根线就可以了
买个好一点的USB转RS232、RS422、RS485、TTL四合一,质量杠杠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是这牌子的USB转485的串口线出了问题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我这根线有问题,不是这个牌子的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