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程序看不到内容

楼主(2020-02-17):
看不见程序,有没有大神有办法?

网友A:
请点击程序块,可看见程序。

网友B:
西门子CPU SR30,用的什么版本软件

网友A:
2.03及以上版本的STEP 7-MicroWIN SMART可以打开。

网友C:
应该说是能打开部分程序,有些加密了。。

网友A:
主程序、及模拟量已加密,有小锁的标志符号,需要密码,其余的可以打开。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厉害,密码都给解了

网友A:
确实厉害,密码解了,但我下载的仍然还有密码,还是打不开?

网友F:
看你软件版本,然后在网上找一个相应版本的 POU 替换文件,替换掉就可以不输入密码,直接打开了

网友F:
这是我用2.4版本删除密码,然后用2.2版本打开的

网友G:
子程序加密需要密码才能打开,如果有密码的话,选中子程序,右键-属性-保护,输入密码,点击制“授权”就可以看到程序

网友H:
不用密码也能打开呀,

网友A:
楼上的:你再注意一下,主程序、及模拟量已加密,有小锁的标志符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F:

329345277,或者其他哪位师傅:
能麻烦您给我发一个s7-200_smart2.2的安装文件,并非是全部,而仅仅是setup.exe(1.17M),我的一个setup.exe文件中毒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是我用2.4版本删除密码,然后用2.2版本打开的

楼上的师傅或者其他哪位师傅,能给我发一个STEP 7-MicroWIN SMART2.2版本的安装文件,并非全部,而是一个setup.exe文件,我的文件中毒了。

网友I:
看来还是别打开了,这么容易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