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7):
请问各位朋友,VAR、VAR_TEMP、VAR_STAT,这三种变量类型有啥不同?如何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朋友,VAR、VAR_TEMP、VAR_STAT,这三种变量类型有啥不同?如何使用?

VAR 是指本地变量,其所在的POU对其具有读写权限,对于其他同项目下的POU,对其只能读取不能写入,通过对其属性的改变,可以将其变为可持久存储变量。

VAR_TEMP 本地临时变量,不能对于所在的POU以外的访问提供支持,也就是说,其他POU无法读取VAR_TEMP的值,并且每次调用POU或者块时,VAR_TEMP变量都将被系统初始化,通常在不需要提供外部访问的情况下,可以使用VAR_TEMP来替代VAR。

VAR_STAT 静态变量,当调用其的块退出时,该变量的值不变。

网友B:
楼主也可以在SoMachine软件的帮助中找到详细的介绍,具体如下图,在变量类型当中有详细说明。

楼主:
非常感谢cvlsam老师的解答,并再次感谢weicy007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