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8):
众所周知,西门子PLC在通讯功能上设置是非常复杂的,它不但需要定义很多参数,还需要在PLC中编写通讯程序,这使得很多初入工控门的工程师摸不着头脑,很难完成工作任务。针对这种情况,大连德嘉出品了很对针对这方面的产品。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西门子S7-200与西门子S7-1500通讯的产品,CP243u。

它的主要特点有:

1、可以直连wincc,无需通过PC ACCESS

2、可以同时连接4台上位机(如wincc,组态王,力控,Smart V3触摸屏,昆仑通态触摸屏等)

3、它具有2个PLC之间通讯的以太网通道,可实现S7-200与S7-1200\S7-1500\SMART 200\S7-300 PN的通讯

下面是其与1500通讯设置

1、使用IE浏览器进入192.168.1.222的产品设置页面

2、点击最后一项,PLC通讯,比如我想S7-1500的DB1从取出DB1.DBB0到DB1.DBB7,存放到S7-200的VB0到VB7,设置如下图:

实物连接图:

注意:在给1500编程的时候,下图选项一定要勾选上

该产品不仅可以和S7-1500通讯,还可以和S7-1200/200 SMART/300PN通讯,通讯设置方法类似于上述例子。

网友A:
modbustcp 转profibus dp,
modbustcp 转canbus,
modbustcp 转modbus RTU
的有木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dbustcp 转profibus dp,
modbustcp 转canbus,
modbustcp 转modbus RTU
的有木有?
这些网上不是很多么!版主你自己也肯定可以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dbustcp 转profibus dp,
modbustcp 转canbus,
modbustcp 转modbus RTU
的有木有?
这些网上不是很多么!版主你自己也肯定可以做啊。
没有去实际形成产品,现在做来不及.所以想找个现成的.
关版您那有吗?或者给介绍个?网上也是不知哪家的稳定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dbustcp 转profibus dp,
modbustcp 转canbus,
modbustcp 转modbus RTU
的有木有?
这些网上不是很多么!版主你自己也肯定可以做啊。
没有去实际形成产品,现在做来不及.所以想找个现成的.
关版您那有吗?或者给介绍个?网上也是不知哪家的稳定可靠.
以前用过苏州一家的,不知道公司还在不在,叫创捷还是。另外北辰不是也有类似产品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dbustcp 转profibus dp,
modbustcp 转canbus,
modbustcp 转modbus RTU
的有木有?
这些网上不是很多么!版主你自己也肯定可以做啊。
没有去实际形成产品,现在做来不及.所以想找个现成的.
关版您那有吗?或者给介绍个?网上也是不知哪家的稳定可靠.
以前用过苏州一家的,不知道公司还在不在,叫创捷还是。另外北辰不是也有类似产品么。
谢关版.我问问创捷.北辰的问了,他们销售自己都不知道,然后我看说明问的他们mb(modbustRTU)的和s7300的不确定能不能profibusD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dbustcp 转profibus dp,
modbustcp 转canbus,
modbustcp 转modbus RTU
的有木有?
这些网上不是很多么!版主你自己也肯定可以做啊。
没有去实际形成产品,现在做来不及.所以想找个现成的.
关版您那有吗?或者给介绍个?网上也是不知哪家的稳定可靠.
以前用过苏州一家的,不知道公司还在不在,叫创捷还是。另外北辰不是也有类似产品么。
谢关版.我问问创捷.北辰的问了,他们销售自己都不知道,然后我看说明问的他们mb(modbustRTU)的和s7300的不确定能不能profibusDP.
北辰肯定有RTU转TCP,我当时试用得的奖品就是这个模块

网友C:
楼上版主,可以私下咨询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dbustcp 转profibus dp,
modbustcp 转canbus,
modbustcp 转modbus RTU
的有木有?
这些网上不是很多么!版主你自己也肯定可以做啊。
没有去实际形成产品,现在做来不及.所以想找个现成的.
关版您那有吗?或者给介绍个?网上也是不知哪家的稳定可靠.
以前用过苏州一家的,不知道公司还在不在,叫创捷还是。另外北辰不是也有类似产品么。
谢关版.我问问创捷.北辰的问了,他们销售自己都不知道,然后我看说明问的他们mb(modbustRTU)的和s7300的不确定能不能profibusDP.
站内信给你发了几个,你自己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