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0-02-18):
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元件,一块显示屏坏了,查了半天没查出原因就送厂家维修了,回来拆下来一看换了个这个,收费3000.这个元件是什么/?什么作用?百度都没有查到

网友A:
黑色的吗 ?
剩下其他的都是电容或者电阻

网友B:
什么显示屏,修一下3000块,按上面的标识是查不到。

网友A:
屏玩的比较熟悉的人就知道了。起码可以猜个大概。

网友C:
对板的东西困惑很久,买过教材看。教材没什么作用。
要做PCB的专业人士才可能认得。我们除了换电学不修板。板上专业的东西太多了 ,都不熟

网友D:
32.768KHZ晶振

网友E:
修下3000,什么屏这么值钱;

网友F:
看标的字,像是晶振。电子钟用32KHZ的晶振产生时钟脉冲
查这个好坏的故障要用示波器

网友G:
换一个小元件3000,好贵啊!

网友H:
感觉是晶振

网友A:
看起来,是塑壳封装的。
晶振一般都是金属的封装。
这种真没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必佳乐织机的,买个全新的1万5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必佳乐织机的,买个全新的1万5

进口货,那就不好说了,前年公司一台意大利倍捻机上的工业平板电脑(德国产)坏了,是要寄去德国维修的,据说修了6000元,具体换了什么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