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8):
我AO设置0-10V,昨天还好得,今天上电就不输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AO设置0-10V,昨天还好得,今天上电就不输出了?

FC106的IN引脚接受的是一个数据类型为REAL的浮点数据,你MD100目前的值为15,转换为浮点数大小约为2.101948乘以10的负044次方,因此在OUT端取整后得到结果为0。

给MD100赋值整数15的结果:

给MD100赋值浮点数2.0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AO设置0-10V,昨天还好得,今天上电就不输出了?

FC106的IN引脚接受的是一个数据类型为REAL的浮点数据,你MD100目前的值为15,转换为浮点数大小约为2.101948乘以10的负044次方,因此在OUT端取整后得到结果为0。

给MD100赋值整数15的结果:

给MD100赋值浮点数2.0的结果:

谢谢您明白了,赋值弄错了,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