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8):
伦茨8222没带电机上电就报0C5,更换了霍尔传感器后问题依然还在。现在让我想到出现这问题的原因应该是电流检测电路出了问题,但是我却找不到哪个电流检测电路里的比较器,所以哪位大师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A:
电路板就是很好的电路图,既然知道霍尔传感器,那么就根据霍尔传感器四个脚的电路(走向),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会不会是驱动?看图有SC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啊!今天下午更换主板上的TL074后依旧还是报0C5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过流不一定就是电流检测出问题!驱动检测也会触发,你看看驱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想会不会因为没有上模块,所以才报0C5 ,模块烧了,连底座都没有的

网友B:
应该不是,假设图纸是准确的,没看到不装IGBT会触发故障,再说你是上电就跳.239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硬件都搞了个遍,情况还是一样,参数设置也没有相关设置的

网友C:
不装模块会报警O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