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S300变频器

楼主(2020-02-18):
求助各位大神,新安装了一台台达MS300变频器,安装并设置完参数后调试,再进入参数后所有参数显示为零,查看参数00一07已显示错误次数,我之前并未设置密码,现在已无法恢复出厂设置及更改参数,求教大神

网友A:
00-07输入强制解锁密码9999,按ENTER,立即再次输入9999,按ENTER。两次输入强制解锁密码的间隔必须小于10S。动作必须快。

楼主:
非常感谢!已按您的方法成功恢复出厂设置了。谢谢啦!另外再请教个问题,变频器参数设置(通讯)完成后调试电机启动后再查参数,参数均显示为零,没有设置密码,是哪个参数设置错误?求大神指点,跪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机不运行时参数显示是否也为0,所有参数都又为0吗?

楼主:
嗯,是的,变频器不运行参数显示为0,面板正转和停止指示灯都是亮的

楼主:
恢复出厂设置后参数都可以修改,试运行后查看参数都显示O,查看00一08为1

网友B(2024-01-20):
C2000一样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