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断路器的灭弧罩也能着火

楼主(2020-02-19):
正常来说我觉得应该至少不会有明火吧。

网友A:
好像是DW15-两千安以上的,挺像断路器主触点附近接触发热造成的,现在的灭弧罩都不是过去那种全瓷的了,长时间高温会炭化最后燃烧。主母线引出也是不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DW15-两千安以上的,挺像断路器主触点附近接触发热造成的,现在的灭弧罩都不是过去那种全瓷的了,长时间高温会炭化最后燃烧。主母线引出也是不合理的,
如此说来燃烧也算正常了,出线是下面的铜排,看到的两条并在一起的是上面转换刀闸的发电机进线。

楼主:
另外请大家帮忙看看这到底是2600还是2500,我查了一下没有2600的规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请大家帮忙看看这到底是2600还是2500,我查了一下没有2600的规格
2500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请大家帮忙看看这到底是2600还是2500,我查了一下没有2600的规格
目前是2500安 等级是,630 10001500 2000 2500 3200 4000

网友B:
感觉这个太吓人了,发现不及时会不会发生火灾?看到电缆碳化可能会拿起手机拍张照,看到明火还真不敢等,是不是直接上灭火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太吓人了,发现不及时会不会发生火灾?看到电缆碳化可能会拿起手机拍张照,看到明火还真不敢等,是不是直接上灭火器。
当时我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发现的,看到并不是很严重就拍了照,要另一个同事去拿灭火器,是先停电再灭火的。目前新的还没回来,就把这一相用电缆临时短接用,上面还有一级断路器保护的。

网友A:
假如需要更换,购买时有操作电压要求,另有标注,一般面对右上位置,或参照分励线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