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汇川md320变频器输出不平衡

楼主(2020-02-19):
如标题所讲的,今天维修一台汇川的md320变频器,上电发现输出不平衡,怀疑是驱动问题。卸下模块后,将3个TLP350和A316J全换成新的,检查模块触发情况,模块触发正常,上直流电540v,检查驱动店里部分,六路负压均为9.8v,启动后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六路脉冲电压,发现剪头所指的三路电压比其他三路电压低0.4v左右,当时没太在意,装上模块后发现输出电压还是不平衡。。。。。
再次卸下模块,检查模块和驱动部分,依旧没发现问题,更换主板问题依旧。然后怀疑是驱动电路的带载能力变差了。后改用指针式万用表去测量驱动的脉冲电压,果然发现剪头所标注的三路电压比其他三路电压低,相差达到了3v以上!
检查有问题的三路上的元器件,与正常三路的元器件比较,并没有发现有损坏的地方,将上桥一路好的元器件与坏的那路的元器件全部对调,坏的还是坏,好的很还是好的。

各路大神麻烦帮我看看,到底还有什么因素会导致驱动电路的带载能力下降?

楼主:
有人吗?在线等回复

网友A:
没有示波器,你修变频器!
测一下IGBT各GE电容,排除IGBT不良。还有测试上桥驱动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B:
电容换了?

网友C:
我建议用示波器打一下,看波形是否完好,用万用表我一般喜欢交流档直流档都测一下看每路是否有偏差,我觉得你这种情况很多的时候就是三端元器件2个y6组成的瞬态抑制,还有一个是A1共阴还是共阳二极管造成的,但你又说挪移换过,我建议先量一下光耦前级,最好用示波器,万用表也可以直流交流都量一下会有所发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上六个上桥的电容我都换过了,不行,下桥那两个我还没换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已经用示波器看过了,六路波形一致,在启动的情况下,我用万用表去量g,e极,发现好的那三路都会有2-3v的电压,而坏掉的那三路却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刚刚睡醒没看清楚,你说的是用示波器量光耦前级,这个我还没试过,现在我去试一下

网友D:
关注一下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你说的是光耦的供电吗?这个我也,量过,都是26v,启动时也没有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