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继电器求解

楼主(2020-02-19):
初始 ON 脈 波接 點 ,在 PLC RUN 的瞬間 M9002 ON 一 個 掃描時 間.  这句话怎么理解   是否可理解为 上电瞬间 接通开一个扫描 相当于自检一样。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
相当于上课之前响个预备铃,给你个时间准备。

网友B:
你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C:
。。。。。楼主头像喜庆,还会动

网友D:
按描述应当是,如果PLC程序上电即运行,则是上电瞬间接通一个扫描;例如PLC上有ON/OFF运行开关,而处于ON位置。
若上电时程序未运行,则待程序开始运行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