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9):
请问:315KVA杆上变压器与周围建筑的安全距离是多少米?谢谢!

网友A:
我国目前对设备与建筑之间的距离有一定要求。比如一般10KV-35KV变电站,要求正面距离居民住宅12米以上,侧面8米以上;35KV以上变电站的建设,要求正面距离居民住宅15米以上,侧面12米以上;箱式变电站距离居民住宅5米以上。

网友B:
这个是安全要求,应该有国家标准的,最好找规范看看。我百度看了下 有几种说法,要看到规范才算准。

网友C:
看电力、供电设计方面的书籍、手册上有没有,或相关标准、图集看看。

网友D:
315KVA,进线侧高压是多少V,这是关键;

网友E:
与高压电压等级有关,我见过近的离住宅不足3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10KV

网友D:
10KV的安全距离是1.5米,一般建筑物在5米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F:
变压器容量不是重点
重点在电压等级
GB0016-2006规定——6m(单台变压器不大于1000kVA)
这里面还涉及到消防和环保要求
一楼的数据是环保要求的数据,这个距离要求也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