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9):
我做的控制柜,请指教!

网友A:
做的漂亮,怎么一个3U一个2N

网友B:
应该是是FX3U主机加FX2N的扩展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是FX3U主机加FX2N的扩展模块。

仔细一看确实是扩展模块

网友C:
柜子做的漂亮,应该柜体的成本是最大的吧,用集成继电器输出应该可以节省一半的空间!

网友D:
做的不错。整齐美观!

网友E:
不错整齐,接线端子用双层的可以节省空间。

网友F:
这么多中间继电器干嘛不考虑用模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这继电器是客户的要求

网友G:
。。。。。。不错,堪称精品。赞

网友H:
看到大家都说是精品,那应该就是了哈哈。

网友I:
   布局合理,配线整齐,很不错

网友J:
整齐美观,那个继电器上是不是也可以贴上标签,到时调试检修都方便

网友K:
确实漂亮,小小建议 继电器上是不是需要贴编号,方便检查、维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谢您的关注,祝快乐,顺利!!!

楼主:
回复 网友K:
感谢您的关注和建议,我定会持续改进!

网友L:
除了端子和按钮标签有点掉档次,其他都好的

网友M:
漂亮美观。非常棒。这是真功夫

网友N:
柜内布局规整美观,多加点说明标签就更完美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L:
这种端子除了占宽度,其实挺好的。菲尼克斯那种笼型端子如果安装位置过低,即使安装在角座上,现场真的折腾人,胖子要跪在地上才能操作,真心累。

网友O:
漂亮。换个导轨电源,继电器编号贴在线槽上,就更爽了。

网友P:
继电器用薄一点的更完美

网友Q:
这么多的继电器控制什么呢?电磁阀?

楼主:
回复 网友Q:
控制脉冲电磁阀和气缸

网友R:
手工漂亮,没有好手工,有好柜子,我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