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9):
求助老师!
施耐德TM241CEC24T本体上有两个RS485口,一个是用了RJ45形式,另一个是端子接线形式,请问老师:这两个口如何对应COM1、COM2?

网友A:
本体上应该有写 sl1  sl2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端子式的式sl1  应该就是com1
                  rj45网线口的是sl2  对应的com2
可以查一下241的硬件手册

网友A:
说反了..不好意思

楼主:
谢谢0aguang0朋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