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9):
车间新安装的16T吊机大车电机过热烧了,电机3Kw,堵转电流12A,S3工作制,带刹车片,无散热风扇。连着烧了好几台,厂家来检查过机械,没发现问题。我们用钳表量得启动电流有9A,运行时小于2A.怀疑电机功率选择小了,电机频繁启停导致过热。厂家还没正式开工,只能等他们开工才处理了。

网友A:
16吨的行吊行走电机运行电流如果是你测量小于3安,说明电机运行不存在机械问题,建议你装个施耐德的电机保护看看是不是你的供电存在有缺相,如果电源正常就怀疑你是铝线非标电机

网友B:
描述的很详细,,不像是电机小,设计肯定没问题,有可能安装调整问题,这方面很重要,

网友B:
平板电脑回帖费劲  重发,,,几十年前单位安装一个五吨电动葫芦,出现了类似现象,横向纵向上升下降,,那些行程限位就算调不好,不算什么高难,静下心来,仔细调整,一天不行,调三天。一用就是二十年,

网友C:
   标准天车,电机选型小的问题应该不存在,而且实测电流也不大,我怀疑是缺相烧的,是不是接触器触头接触不良或滑触线接触不良。

网友D:
电机3Kw(额定6A),启动电流有9A,运行时小于2A.

这样来看功率不小呀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差不多,十几年前去黑龙江满洲里铁路货场测试一龙门吊。据说是三百吨,传说当时全国最大.铁轨上的那种。160kw电机,非吊装作业时,电流仅80-90安。。不足空载电流,根本没有搞节电的机会.失败告终。

网友E:
电机3Kw,堵转电流12A,S3工作制,带刹车片,无散热风扇。
电机建议选择变频电机,自带散热风扇。
什么情况下出现堵转,堵转应该保护功能起作用

网友F:
我也是建议先检查接触器或者主线路是否有接触不好出现的缺项。
看电流不是过载!

网友G:
连着烧了好几台。主电路需要好好检查检查。

网友A:
行走电机没必要选用变频电机,除非你有高低速切换需求

网友H:
频繁起停是一个方面;若电源无问题、电机质量可保证的话,或可考虑有不有引起过载的异常情况。

网友I:
检修设备跟治病一样,尤其是反复出现的故障,这不跟新型冠状病毒的阻击战一样么?需要追根溯源,需要明白故障原因。马达绕组烧毁分过载过压烧,缺相烧,扫膛烧,相间匝间短路烧,高温烧等等等等,需要进行解剖研究(拆卸进行深度技术研究病因)。

网友J:
无散热风扇不行。你这个工作频度肯定超过S3工作制了。

网友K:
缺相是重大嫌疑

楼主:
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和维修,其本确定是电机选用不对,这种电机无法适用当前工况。就看厂家如何解决了

网友L:
感觉上是缺相,不过搞维修有时候就是试来试去的调整,分析

网友M:
大车电机一般是两台组合运行,是两台都烧吗?电机有什么保护措施?

楼主:
两台都烧,有个11A的热继

网友N:
建议检查一下抱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