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14模块地址的输入请教

楼主(2020-02-19):
数据块已建好,输入DB1.DBX8.0和DB1.PZD1_R,都不能显示成例子中的P#DB1.DBX8.0 BYTE 4请问是如何输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块已建好,输入DB1.DBX8.0和DB1.PZD1_R,都不能显示成例子中的P#DB1.DBX8.0 BYTE 4请问是如何输入的。
请直接使用键盘完整输入P#DB1.DBX8.0 BYTE 4 ,注意空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按您的方法输入成功,我昨天也试过,没有成功,可能当时没有留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