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9):
V90报警A8526,查了手册说没有和控制系统的循环连接,建议检查站名和ip。我也查了组态:
说下位组件有错无法进行诊断,如下:
后来又去西门子论坛找,有个Q&A说分配设备名称设置ip就好了,但设了还是没用
有没有大哥知道是怎么回事,
(V90 GSD是2018版,报文选的标准报文3)

网友A:
用V-ASSISTANT调试好V90,名称跟IP,名称跟IP要一次,从新清空一下PLC,从新下载,驱动器链接OK后复位一下,建议不要用报文3,就是LJ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变这样了...

楼主:
都用报文3,然后在组态里加个路由器就好了...

网友B:
个人建议设备IP不要设置尾数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