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_VAR 功能的声明和使用:

楼主(2020-02-19):
READ_VAR 这个块指令中,Buffer针脚,我可否不建立数组,直接使用ADR(%MW1000)。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AD_VAR 这个块指令中,Buffer针脚,我可否不建立数组,直接使用ADR(%MW1000)。
谢谢各位老师!
虽然没有进行相关测试,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只需要读取1个参数的值,不建立数组的方式是可行的,Buffer对应的数据类型为Pointer of Byte,但是如果要读取多个参数值的话,就不可以了,你的寄存器无法放置多个参数。

网友B:
您只接受一个数吗?如果只接受一个数,可以这样写的。

楼主:
谢谢cvlsam老师和weicy007老师的解答。
我从没建立过数组,原来学习过200smart,所以对数组很陌生。
在这里,那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这里建数组吧。

网友C:
可以的,注意读取长度,防止地址重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AD_VAR 这个块指令中,Buffer针脚,我可否不建立数组,直接使用ADR(%MW1000)。
谢谢各位老师!
虽然没有进行相关测试,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只需要读取1个参数的值,不建立数组的方式是可行的,Buffer对应的数据类型为Pointer of Byte,但是如果要读取多个参数值的话,就不可以了,你的寄存器无法放置多个参数。
这个他会自己往后排的,读多个数据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AD_VAR 这个块指令中,Buffer针脚,我可否不建立数组,直接使用ADR(%MW1000)。
谢谢各位老师!
虽然没有进行相关测试,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只需要读取1个参数的值,不建立数组的方式是可行的,Buffer对应的数据类型为Pointer of Byte,但是如果要读取多个参数值的话,就不可以了,你的寄存器无法放置多个参数。
这个他会自己往后排的,读多个数据也可以。
这个功能太吓人了,完全没有边界控制………………

楼主:
谢谢243604901老师验证!!!
那就是说:施耐德这个库指令与200smart中的库指令在这个地方是差不多的。
200smart这个地方也是自动向后排的。
再次感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客气,我没这么用过,这是别人程序里这么使用的,运行起来也没有问题。
我也是菜鸟,cvlsam版主才是老师级别的,还是听他的建议用数组,官方的说明和例程都用的是数组。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他会自动向后占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