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载 节能 讨论 欢迎参与

楼主(2020-02-20):
一家采石场。有两个石料输送带。2*30米左右,电机15千瓦,那种叫啥电机 忘了 就是中间,转子并不转,外圈转直接带动传送带的,两个传送带是接力工作方式,发现,空载或轻载机率占百分之10-20左右,不稳定,接触过这一行的应该明白,始终想帮他们搞一下节能,起码能减少机械摩损,可用变频器,负载传感如何解决,或者矢量控制,还有破碎机,110千瓦,这个就不能搞了肯定太贵。只能讨论一下可行性方案,,,,,没把握始终没敢建议,我现在开始研究矢量控制,因为矢量控制用在航发上特别好。

网友A:
是不是外转子电机,空载节能可以看现在的扶梯,没人时慢慢的转,进口装了一对关电开关,有人进入就加速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不增加光电,传感类原件。变频器本身是不是有轻载时间超过一定时间主动降速,随负载变化而改变频率,因为十几年前我曾经做个变频给水,是个售楼处。用水点只有四个第三第四在顶层和地下。无人监管,有客人就用,我给搞了个无人用水休眠,有人用时再唤醒,很成功。变频器是海利普。针对传送带,感觉道理一样吧。

网友B:
楼主说的叫电动滚筒,还是异步电动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不增加光电,传感类原件。变频器本身是不是有轻载时间超过一定时间主动降速,随负载变化而改变频率,因为十几年前我曾经做个变频给水,是个售楼处。用水点只有四个第三第四在顶层和地下。无人监管,有客人就用,我给搞了个无人用水休眠,有人用时再唤醒,很成功。变频器是海利普。针对传送带,感觉道理一样吧。

你这个供水应该是加了压力传感器反馈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四百多远传变送器。

网友C:
回复 楼主:
费用有点高,远传压力表便宜好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不增加光电,传感类原件。变频器本身是不是有轻载时间超过一定时间主动降速,随负载变化而改变频率,因为十几年前我曾经做个变频给水,是个售楼处。用水点只有四个第三第四在顶层和地下。无人监管,有客人就用,我给搞了个无人用水休眠,有人用时再唤醒,很成功。变频器是海利普。针对传送带,感觉道理一样吧。
可以选择变频器的扭矩控制,变频器自动调节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四百多远传变送器。

那就是说是加了反馈的。
现在加个关电开关也算是反馈了,要不变频器怎么去自动加减频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了叫滚筒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