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矢量控制吗?

楼主(2020-02-20):
我有一小台钻。前些日子提过,高配的,我想让它,不转孔时,,就是准备,调整期间最低转速,一旦开始转孔也就是负载增加时,几秒内达到要求转速,以此类推。变频器矢量控制能完成吗?这算不算矢量控制?节电并不是主要目的,主要是找感觉。

网友A:
矢量只是控制算法,你设备上怎么给出要钻孔的信号,有信号变频器上高低速切换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突然加重   不行吗,我指导装配过给  就算是电力节能公司吧的节能柜。我发现就是这个原理。具体效果啥样 不知道,用的不是变频,用的是有很多抽头的变压器,我估计省那点电 又被变压器给用了。

网友B:
你这个控制和矢量控制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

网友C:
矢量控制是仿照直流电动机的调速特点,使三相异步交流电动机的转速也能够控制两个垂直⊥的直流磁场来进行调节。你的应用事例与矢量控制概念完全不相及。

网友D:
就是设置两个速度段就可以了,几乎市面全部的变频都没压力

网友E:
你可以变频器电流输出的模拟信号输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调速输入信号,在调整模拟量与速度的对应曲线,应当能实现这个功能,变频器得设置启动最小频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小台钻。前些日子提过,高配的,我想让它,不转孔时,,就是准备,调整期间最低转速,一旦开始转孔也就是负载增加时,几秒内达到要求转速,以此类推。变频器矢量控制能完成吗?这算不算矢量控制?节电并不是主要目的,主要是找感觉。
这不是矢量控制,顶多依靠压力传感器(台钻的下压钻孔开始)控制变频器去调节马达的转速。变频器的矢量控制我记得好像是低转速下的大扭矩输出,这必须是厂家出厂的时候软件(程序)和硬件配套才是实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变频器电流输出的模拟信号输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调速输入信号,在调整模拟量与速度的对应曲线,应当能实现这个功能,变频器得设置启动最小频率.
我觉得要实现楼主的功能得采集两个信号,频率和电流,因为电流和频率有很大的关系。可以用频率和电流比值来做变量

网友H:
矢量控制变频器比普通变频器贵1/3,你这个设备根本不需要矢量控制。矢量控制最大的特点是启动力矩大、负载变化时转速更稳定。你这个空载起动,带载时快点满点都不影响钻孔,我觉得真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