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0):
我使用的产品叫涡轮流量计,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频率信号,通用性的是电平信号,高电平20V,低电平1v,现在出现一种集电极频率信号。
我想问,比如我正采用电平信号的装置,这个流量计坏了,我应该是不能直接将这个集电极频率替换上去的吧。
另外集电极按我的通俗理解,不就是电流的通与断么,这个怎么就成频率信号了呢?
我不是电子行业的,请各位不吝赐教啊。

网友A:
涡轮流量计的输出大多为脉冲信号,实际上是方波信号(也可称其为频率信号),电流的通与断输出的不就是方波信号?不明白楼主是替换整机还是输出电路?

网友B:
你可能说的是oc门吧.这要看你接收的信号需要什么,如果是电压信号,你在oc门那挂电阻就行,但可能反向.

楼主:
com.st.stm32cube.common.mx

网友C:
输出不一样肯定不能直接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