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大家相对空闲,做个产品试用的小调查

楼主(2020-02-20):
翻看前面的一些帖子,看到有网友在某些产品的帖子里面提到能不能试用一下,这个想法蛮好。

在此,借这个机会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如果有试用机会,您最想尝试哪一类产品,PLC?变频器?低压产品?也可以说说具体的产品型号。

我们将根据调查结果,申请一些产品给网友免费试用。

欢迎大家跟帖畅所欲言!

网友A:
tm262很有名了

网友B:
施耐德的低压用的很多了,几乎都有,唯独PLC和变频器还没有,现在普及网络化,能否提供一网到底的PLC和变频器,既是最想要体验的产品

网友C:
新推出的莫迪康M262估计很多人想体验一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推出的莫迪康M262估计很多人想体验一回

你这么一说特意百度了一下,还看到了干货。
https://articles.e-works.net.cn/plc/article144892.ht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推出的莫迪康M262估计很多人想体验一回

你这么一说特意百度了一下,还看到了干货。
https://articles.e-works.net.cn/plc/article144892.htm

这里还有大版主拍的视频: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9987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新推出的莫迪康M262估计很多人想体验一回

施耐德号称功能最强大的PLC,就是软件有点复杂。

施耐德刚刚推出M262的编程软件EcoStruxureMachine ExpertV1.2版本,和1.1相比,它只有2种安装方式,即在线安装和离线安装,不支持先下载后安装这种方式,安装过程中不能修改软件的安装位置,即C盘容量捉襟见肘的朋友要小心了,这个软件完全安装容量(包括安装中文离线帮助)大约在14个G左右。

软件分为免费,标准,以及专业版本,使用的是同一个软件,授权不同,免费软件可以使用早先的TM218等机型,可以和1.1共存,只要你的硬盘够大的话,仍然不支持32位系统。

在线安装过程中,常常会莫名其妙的停止相应,用施耐德的东西越来越累了。

网友F:
TeSys island 我想试用这个,看看对回路的实时监控以及跟其他PLC的配合怎么样

网友G:
我倒是关心低压配件的选型手册能来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