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0):
如题,读取一串数据里,比如说VD0 ,并计算VD0二进制位为1的个数之和
请问如何运用间接寻址、移位指令、循环指令处理才能实现
如果做成子程序块,能否在改变数据类型的状态下,读取每一段数据的二进制为1的个数之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读取一串数据里,比如说VD0 ,并计算VD0二进制位为1的个数之和
请问如何运用间接寻址、移位指令、循环指令处理才能实现
FOR
对2求余  余数等于1   计数值+1
向右移位
NEXT

不需要间接寻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写个例子吗,没太理解你所说的,如果这串数据是动态变化的,并运用循环指令,会影响得出为1的数值和的时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