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0):
请问各位网友,PLC用什么温度和湿度传感器连接PLC可以知道设备的这二项数据。因为本人只对PLC的运动控制有一些经验,所以请懂这项目的网友告诉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使用温湿度变送器,其输出有4-20MA信号或者485通信。

楼主:
我使用的是三菱PLC,请问温湿度变送器的名称和型号多少?

网友B:
有那种温湿度一体的变送器,输出有模拟量也有通讯,通讯基本都是MODBUS协议的。

楼主有运动控制护体,应该走通讯更好上手。

网友C:
我一般用的是4-20mA的温度传感器,然后三菱用的是模拟量模块,这个不是很难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如果有不懂再请教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三菱PLC,请问温湿度变送器的名称和型号多少?

告诉你一个通用型号“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