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语句表问题

楼主(2020-02-20):
程序里有三个计数点,比如DB1.DBD0为总数,等于DB1.DBD4和DB1.DBD8之和。
即语句表已经写了
L DB1.DBD4
L DB1.DBD8
+D
T DB1.DBD0
现在现场工艺要求每天把DBD4和DBD8清一次零,但是DBD0不能清零,要每天都累加,这个该怎么写呀。望高手指点!图片为我看的别的程序里的DB81.DBD94就可以累加。

楼主:
就比如统计每天上午和下午的工时,然后有个总工时,每天的工时要清零,如何实现总工时不被清零而且以后每天累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比如统计每天上午和下午的工时,然后有个总工时,每天的工时要清零,如何实现总工时不被清零而且以后每天累加。
如果你的PLC机型支持EveryDay中断,那么可以在中断处理程序中编写:
L L#0
T DB1.DBD4
T DB1.DBD8
如果你的PLC机型不支持每日中断,那么你可以调用SFC1读取系统时间并比较来确认新的一天的开始(方法并不止这一种),并在开始中使用上述程序清零你的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利用脉冲比较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