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冠尾灯

楼主(2020-02-20):
经理的皇冠车右边尾灯不亮了,修车的说是灯泡组件坏了,换一个要几百块,说也可以找人修。他就拆下来要我看看,12个灯泡分成4组然后再串联起来的,先量了灯泡没问题,电阻、二极管也没问题。接着通电试,都有亮,再装上去才发现原来不是不亮而是不够亮,从外面根本看不到,看灯泡对比左边暗了很多,踩刹车可以看到。经理说晚上再看看,如果能看到一点就可以了。

原来这个尾灯和刹车灯是共灯泡的,但是分开控制线,不同的是电流不同,刹车时要亮一些。倒车灯和转向灯也是共灯泡的。

网友A:
安全期间尾灯不够亮还是换新的好。

网友B:
应该是灯泡的问题,长时间用,亮度下降了,建议更换新的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灯泡的问题,长时间用,亮度下降了,建议更换新的灯泡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C:
这钱不能省的,能自己拆了可以自己去买套换上,比起4S店要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钱不能省的,能自己拆了可以自己去买套换上,比起4S店要便宜多了;

160与17.4的区别,仔细看了一下想省还省不了,灯泡好像是压接焊上去的,不是锡焊。

网友D:
老款皇冠?还是去汽配城维修好点。

网友E:
首先确认一下是有元件参数值改变或者LED灯泡老化变暗,还是汽车电路有故障。由于车上有左右两组尾灯,可互换测试以判断是什么原因。

如果确认是灯组故障,可采用通电逐个检查LED灯泡,看是灯泡问题还是电路板上其他元件故障问题,有针对性修复。

LED灯泡问题可以找替代品修复。

这是本着探究和学习的态度去修理,没有兴趣的话而又想偷懒,就买整个组件直接换上去最省事。

网友F:
涨见识了。很多人其实都想自己修,只是拆太麻烦了。4s店装的倒车雷达到现在我还没弄清他是怎么跑的线。

网友G:
是的,可以找找亮度变暗的原因;对于维修者来说,通常会想探一个究竟。

网友D:
元件级别的维修还是算了吧,整套换吧,更何况还不是自己的座驾,等车检过不了的时候就会怪你了,吃力不讨好,还要挨领导责怪。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确认一下是有元件参数值改变或者LED灯泡老化变暗,还是汽车电路有故障。由于车上有左右两组尾灯,可互换测试以判断是什么原因。

如果确认是灯组故障,可采用通电逐个检查LED灯泡,看是灯泡问题还是电路板上其他元件故障问题,有针对性修复。

LED灯泡问题可以找替代品修复。

这是本着探究和学习的态度去修理,没有兴趣的话而又想偷懒,就买整个组件直接换上去最省事。

谢谢指导,通过替换法确定是灯泡的问题,经理说到时直接换总成了。

网友H:
这动手能力,没谁了

网友I:
时间久了LED灯珠老化导致的?
光衰还是控制板上的元件老化?
看参数可以尝试自己更换!

网友J:
先查一下那三个大功率电阻,应该是限流的,有没有变值,然后再考虑换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