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0):
三菱plc以太网跟第三方视觉设备进行以太网通讯数据交换,我之前用西门子很容易就可以做到这个通讯了,现在想换成三菱的plc,我用三菱FX3U的话,是加一个FX3U-ENET-L以太网网模块进行通讯吗?如果用Q系列的plc,是不是可以用CPU本体自带的网口进行通讯,还是也要加一个以太网模块的,各位老师有没有做过相关类似的案例,帮忙分析一下,或者有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共享一下的,我一直对三菱的以太网通讯感觉不是很了解,好像用的人也不多,就好像三菱的以太网模块没什么人用一下,大家通讯多都是用的CC-L,就是用在三菱之间的通讯,对于三菱和第三方通讯的好像很困难一样,我是搞得很懵逼,各位师傅帮忙讨论分析一下,谢谢,本人技术有限,勿喷哦

网友A:
3U的话ENET--L就可以不过只有两个通道可以用来做,Q或者5U有自带网口的话可以直接做,如果视觉软件支持MC协议的话就更方便了,3U的ENET-L可以换成ENET-ADP,Q和5U的话有网口就行。

网友B:
相对来说,FX3U-ENET-ADP比FX3U-ENET-L功能要少。
Q自带以太网接口功能比以太网模块功能要少。
关键是看相机支持哪些通讯协议,三菱的每个接口支持哪些通讯协议,在对应的手册中有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好,现在三菱各系列和机器人通讯,比如ABB,安川,发那科等,主要走什么通讯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Q系列网口通讯视觉也和跟另一个Qplc通讯一样,设置好参数后,直接用读写指令来做吗?

网友C:
安川机器人支持CCLINK

网友A:
回复 楼主:
  和三菱网口话无非就是套接字发字符串和MC协议了,前者你要考虑好谁做服务器,然后就是对应的收发程序还有作为客户端的话要做端口打开程序,这部分可参考Q/L编程手册(特殊指令篇)。
  如果说MC协议的话或者新的SLMP的话PLC这边就简单了,定义好通讯用的地址定义你想要的格式或者说模式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现在三菱各系列和机器人通讯,比如ABB,安川,发那科等,主要走什么通讯了呢
日本品牌的机器人,通常都支持CC-LINK通讯,这些机器人会有个CC-LINK的通讯卡选件。
如果有以太网接口,用以太网通讯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版主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