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1):
在弄一台没有显示的汇川MD330NT5.5KW的变频器,板子的电解电容80%都坏了,更换电容和变压器后就有显示了,模块拆下来上电后就报ERR18复位后就 ERR07,更换了光耦3120和7840已经TL082还是报一样的问题,请问这需要怎么搞了

网友A:
手册答案是驱动板和霍尔存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拆了模块,7840要进行短接E1/E3到 UV,另外082坏了,已处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