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1):
用V-ASSISTANT测试V90时使能后按前后都无法时电机转动,但是伺服也不报警。在伺服操作面板上切换到jog按OK没反应,有没有大哥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JOG模式,直接按上下键的吧
另外这个软件连接V90最好用PROFINET头子和电缆,否则很容易连接不上,实验得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能用了,但是只能正转,反转不动,报错:目标范围错误 (未到达目标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