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1):
现有台达触摸屏要控制变频器,出口是9针的RS485,接ASC510改用什么线,RS485转RJ45的水晶头?RS485的内部是2条线,如果接水晶头,是接8线水晶头的哪两个口?

网友A:
自己去找变频器手册,按485通信接口,先试接一根线,不行了在上图,找人指导,你这样问的没有人能帮的上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书上没具体写。

网友B:
RJ45是接控制盘的,你接RS485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意思是有RS485的9针端口吗?我没看到,还是要把RS485拆开,把里面的两根线自己手动接线,如果是的话,接哪两个端口呢

网友C:
用带屏蔽的双绞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看见那里写的RS485接口,但是从图上看是5孔的,RS485内部是2线的,这2根线接这5个里哪两个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问题是接哪,不是线的材质,楼上的指出RS485接的端口,我也看到了,楼下我也指出那个端口是5个触点,那应该接哪两个触点

网友D:
仔细看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大佬,那485内部的2根线就是接29,30的+ -极是吧,AGEND接地,屏蔽层没有就不接了是不是。还望大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