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1):
汇川MD330NT5.5G无法调出FH000或uF002,本来是有uF002和uF001的,结果不知道被我搞哪里了,这两个没有了,只有6/7和参数代码

网友A:
实在不行就恢复出厂设置,然后你看看包装箱附带的那本几页的330专用手册,根据手册来设置就好,FH00是张力控制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被设置了密码,然后用万能密码18181进去后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