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1):
底子太薄的原因,对于CANOPEN看的我头都大了,一点思路都没有,请好心的朋友给我指点个入门办法。
网上有例子程序,可是的确一头雾水。

网友A:
买硬件来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估计需要多少钱能买个?

网友B:
起码要有C的底子,不然就不要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那就不玩了,,,
请版主关闭了这个贴子吧。

网友C:
你看的是ATV320走canopen的时候..设置中的发送和接受的控制字设置..
如果你是用功能块来控制的话.这里面是不用你改的..默认的就可以了
在程序里面只要保证你的canopen的速率和地址..跟变频器设置的准确
就可以用相关的功能块去控制变频器.
比如mc_power_atv
ms_stop_atv
mc_jog_atv等等
你在程序里按F1.然后输入mc_xxxx他会自己弹出来的
你点对应的功能块就可以看帮助

至于你方块里的内容.其实他里面的英文你翻译一下基本都能看出来是干什么的
他对应的canopen的一些参数 .控制字啊..状态字啊...等等.涉及到索引子索引
比如你左边的选中的那组..就是控制字跟速度给定.
这里面的数据如果你想改的话在后面子菜单可以单独编辑..选你需要的选项
比如当前电流啊...当前母线电压啊等等..
但你要用功能块的块...最好默认的不要改...多勾选一个..然后在多勾选的里面修改你想要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can跟C有什么关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0aguang0老师的认真解答。
现在对CANopen感觉头大了,所以先临时放放,从头再学一下。等我再次看到CANopen的时候,我一定会按照你说的方法再去试试的。
再次感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没必要头大的...他也不过是那么多通讯中的一种  跟profinet Ethernet没啥区别
无非就是地址.波提率 控制字等等

网友D:
看看有木有相关的视频或者机构,买来学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