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1):
我家用的电热水器,平常24小时插电运行。也不是天天都洗澡,天冷热水用的多些。天热就用的很少了。感觉这样每天重复加热挺费电,也不利于加热管的寿命。想加个定时插座,半夜那段时间和白天那段时间,让其处于断电状态,傍晚就让其通电工作。这样会省电吗?有大神这样改过吗?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这个好像保温效果很好的,加热到设定温度后如果不进冷水应该很少再加热吧。

网友B:
有带实时时钟的插座,设定好插在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值得讨论一下。我家从来都是用就插电。不用拔下。

网友D:
总体来说定时开启定时关闭要省电一些!
每天设置个2--3小时运行即可!

网友E:
效率这个要看热水器的保温效果和你设定的温度.长期低温不一定比间断高温效率低.
可以测量一下.
另外就是定时的话还要测量电流.在通电状态关闭,一般的开关容易烧坏.

网友F:
用时控开关+交流接触器。

网友G:
你加开关记得别做防护罩,天气冷里面洗澡水汽严重,附着在上面形成水滴,防护要做好

网友H:
如果家里热水器一直开着,用定时开关有效果的,这种热水器家里在用,晚上烧到60度,冬天早上起来大概就在20多度,有损失那么中间肯定多次加热。

网友I:
时控+机械定时+闸刀。闸刀完成总断电,安全,毕竟家里的热水器已经很多年了;机械定时为了方便老人和补热使用;时控设置为4-6点,谷时电价便宜。夏天全天足够,冬天就不够用,中途要再加热1个小时左右。省不省钱就不知道了,没对比过。

网友J:
3楼和6楼的方法都可以,最简单的是要用就开,不用就关掉

网友K:
使用微电脑时控开关就可以实现多时段定时开停。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保温效果很好的,加热到设定温度后如果不进冷水应该很少再加热吧。
把温度调到最高是75度,如果一直开着一个月电费很厉害的,会增加50元以上

网友B:
如果用的是峰谷电量计算的话,也可以用定时的开关在谷时段加热,这样电费会省一些;
当然你热水器的保温效果也要够好;

网友M:
家里以前是机械电热水器,一直也有同样的想法,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在另一房间设置控制回路或者直接买一套微电脑控制板替换的机械控制装置。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网友N:
本身自带的应该有定时功能

网友O:
我还有一个问题比较关心的是这个加热管坏了能更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保温效果很好的,加热到设定温度后如果不进冷水应该很少再加热吧。
把温度调到最高是75度,如果一直开着一个月电费很厉害的,会增加50元以上

那应该是保温效果不行,这样的话那就最好是洗澡时提前通电了

网友P:
在北方地区,天天冲凉的人不算多,最好随用随插或定时控制。保温再好也会增加电量,使用频率高可以忽略自动保温消耗的电量。

网友Q:
这个,应该在长期不用时断电,短时间就不去动他了

网友R:
看你使用频繁程度,一周才用一次,平时通电干嘛
每天隔不了一会儿就要用热水,断电干嘛,最多晚上断几个小时

网友S:
时间控制器加个交流接触器,按照需要调启停时间就行。

网友T:
引用 网友K:
使用微电脑时控开关就可以实现多时段定时开停。
这种用过,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