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1):
最近有一客户问我们的设备能不能把我们设备的一些数据传递到他们的MS系统上,我想问问三菱PLC不做上位机的话,有没哪款系列能把数据传递到他们的MS系统呢

网友A:
大部分的网关 远程模块都可以
plc通过串口或者网口连接网关
网关通过API HTTP之类的软件接口连接MES ERP等等系统
我们的网关做过很多连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把数据传给系统要做什么处理吗

网友B:
如果现场没有电脑等,三菱多个系列的PLC有MES模块,可以和上面的数据库系统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那我去了解一下MES模块

网友C:
先和客户IT对应的人员讨论清除资料上抛模式,然后再看是直接用MES模块还是常规网络模块。

网友D:
不是应该直接走以太网通讯传递数据给MES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应该直接走以太网通讯传递数据给MES的么
如果现场有电脑,用以太网模块通讯也可以。
MES模块连接数据库功能更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的网关 远程模块都可以
plc通过串口或者网口连接网关
网关通过API HTTP之类的软件接口连接MES ERP等等系统
我们的网关做过很多连接了

请问一下如何打通上位机软件如WINCC等组态软件与ERP系统的数据连接?你所指的API等接口软件等等可否具体讲解下谢谢!如如何取得ERP的接口,怎么获取?如金蝶,是需要它提供API软件还是我们要自行开发?这类接口软件又如何与工业组态软件进行数据连接呢?可否详细赐教谢谢!
另外请教一下,ERP系统有没有OPC接口,OPC UA,这样应该就更简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应该直接走以太网通讯传递数据给MES的么
如果现场有电脑,用以太网模块通讯也可以。
MES模块连接数据库功能更强。

请问一下,MES系统与常用的组态软件之间如何实现数据的交换的?可否展开说一下这个具体实现过程,谢谢?

网友B:
三菱的MES模块,如QJ71MES96,有专用的设置软件,可以用来设置和数据库连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的网关 远程模块都可以
plc通过串口或者网口连接网关
网关通过API HTTP之类的软件接口连接MES ERP等等系统
我们的网关做过很多连接了

请问一下如何打通上位机软件如WINCC等组态软件与ERP系统的数据连接?你所指的API等接口软件等等可否具体讲解下谢谢!如如何取得ERP的接口,怎么获取?如金蝶,是需要它提供API软件还是我们要自行开发?这类接口软件又如何与工业组态软件进行数据连接呢?可否详细赐教谢谢!
另外请教一下,ERP系统有没有OPC接口,OPC UA,这样应该就更简单了

具体做的话有软件接口文档。搞软件开发的大部分都可以搞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个目前在沟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去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