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1):
请教各位大神 电脑上装好somove2.7.5软件后离线创建项目 打开的窗口里只有伺服驱动器和电机 但是没有显示变频器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软件重装了几次 各个版本多试了 还是这样 还有这个软件注册不了是什么原因呢 请各位大神不吝指教 谢谢

网友A:
变频器什么的得需要dtm文件
我一般是装完somachine之后再装somove 或者是unity pro再装somove
因为前两个软件里面涵盖了很多硬件的DTM.他们是公用dtm文件的
如果你是单独安装somove.你就需要去下载你需要的对应的dtm
可以去官网.或者打4008101315

至于你somove注册不上.建议你查看一下自己的注册邮箱是否在施耐德的官网注册过..
如果没注册过.可以用  lxjszc@163.com 或者0aguang0@163.com
如果你自己的邮箱也注册过..可以换时间段...上午..下午..晚上.都试试

网友B:
您需要什么变频器,我把DTM文件发您。
软件注册不了的时候提示什么?

楼主:
好的 谢谢啦 要的是ATV71的变频器 按照注册的提示一步一步的一直到提交 显示是就是以上的图片内容提示 点击取消这个提示后 在软件的界面显示注册失败 退出软件 从新打开软件 还是显示还有多少天试用期 出现注册窗口

楼主:
补充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啦 要的是ATV71的变频器 按照注册的提示一步一步的一直到提交 显示是就是以上的图片内容提示 点击取消这个提示后 在软件的界面显示注册失败 退出软件 从新打开软件 还是显示还有多少天试用期 出现注册窗口

网友C(2021-10-13):
各位大神、我下载的somove出现这种情况,许可证也有就是进去软件弹出来这个错误提示用不了怎么办、求解答?

网友D(2022-10-02):
回复 网友C:
重新注册个账号试试,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