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上按钮的地址分配

楼主(2020-02-22):
各位大神,触摸屏组态,在给触摸屏上的操作按钮(如启动,停止)分配PLC地址时,是否会占用PLC的输入输出点位?如图,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屏上输入只能做显示,不会占用plc点位

网友B:
不占用PLC输入输出地址。
通常屏不控制输入地址,输入的信号有PLC实际输入信号为准。

楼主:
这次没有设置机械按钮,就是按下触摸屏上的启动按钮,通过PLC控制电动机启动,如果没有占用PLC的地址,那触摸屏怎么能直接控制电动机启动啊?

网友B:
不占用地址,但可以用屏中开关设置输出地址,控制输出,如Y等,也可以用屏控制辅助继电器M等我,再在PLC中用程序通过M的条件控制Y输出。

楼主:
那么用屏中开关设置输出,是否就不经过PLc,触摸屏直接输出到电动机继电器啊

网友B:
你屏带硬件输出点?(相当于屏和PLC一体机)如果有那可以。
通常屏没有硬件输出的点,还是连接PLC,通过PLC来控制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
触摸屏上的启动.停止按钮占用plc上M继电器的点,但是触摸屏给M点的操作命令最终还是要通过plc的输出y点才能去操作控制外部设备,是否可以说触摸屏上的操作按钮虽然没有占用plc的输入点,但是还是要占用plc的输出点,否则触摸屏怎么控制外部设备啊?

网友B:
不要说占用PLC的地址 因为这地址触摸屏可以用,PLC也可以用。
说成触摸屏中的地址对应到PLC中的地址,你可以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