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上按钮的地址分配

楼主(2020-02-22):
各位大神,触摸屏组态,在给触摸屏上的操作按钮(如启动,停止)分配PLC地址时,是否会占用PLC的输入输出点位?如图,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不会占plc实际输入输出点。一般都用m中间继电器点。

网友B:
确实触摸屏按键一般都是占用的PLC内部继电器M的点,不实质占用X,Y.

网友C:
PLC的内部继电器少则几百,多则几千,完全够你用了,所以没必要再占用真实的输入输出点;

网友D:
触屏按钮改变PLC寄存器状态,实际不占用PLC输入点(培训教程里面肯定会讲到)

楼主:
非常感谢指点

楼主:
触摸屏上的启动,停止按钮占用plc内部继电器M的点,但是触摸屏给M点的操作命令最终还是要通过plc的输出点才能去操作控制外部设备,是否可以说触摸屏上的按钮虽然没有占用plc的输入点,但是还是要占用plc的输出点。

网友E:
没必要占用IO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