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伦通写多个寄存器怎么写

楼主(2020-02-22):
向砝码重量值寄存器写入砝码的重量(例如 10000): 01 10 00 08 00 02 04 27 10 00 00 F9 78 详解: 01:被操作模块的站地址 10:多寄存器写入指令 00 08:写入寄存器起始地址 00 02:写入寄存器数量 04:写入数据字节数量27 10 00 00:32 位写入数字,27 10 写入第一个寄存器,00 00 写入第二个寄存器,交换 高低字再转换为十进制数为 10000 F9 78:Modbus CRC 校验值

楼主:
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指点谈不上,看一楼的样子应该是modbus通讯。一个是通过关联多个变量读取,另一个是用威纶通的宏语句去读写,宏语句里有读取多个相邻变量的函数,你可以找找。我对威纶通也不熟,大概就是这样,不一定准确,还需要楼主自己寻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宏语言不会定写,这个难办了

网友B:
写多个的话功能码改一下就行了啊,手册上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