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2):
台达007M43B上电报LU,一般是哪里的问题啊?电源电压没问题

网友A:
   整流电路、电压检测电路出故障均会报。

网友B:
看看开关电源附近是不是有个400V1UF的电容,这个件容易出问题。

网友C:
变频器肯定有问题!看你怎么进行维修检查,从电源进线到主板都有可能出现此故障。楼主要是没有接触过维修变频器,建议你去找专业的!

网友D:
电压检查保护电路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