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施耐德多泵轮换控制功能块程序

楼主(2020-02-22):
三、 ZBLH10_V30
1. 模块介绍:对所启动的电机按次数或者时间进行轮换,所记录的时间和次数均为模块内部统计,每次系统重新启动后清零重新统计启动次数和时间。此功能块控制电机数量<=10台。(为ZBLH05_V30的升级版)

网友A:
这个估计不太好求吧

网友B:
自己写一个吧

网友C:
有微信群询一下

网友D(2020-03-29):
写过根据运行时间轮值的块,你这个要求多些,花费点精力也能高粗来,试试吧

网友E:
这是哪款编程软件的功能块? 没用过。

网友E: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5604
我也类似的需求,somachine中我没找到,当初写这个逻辑我也是没少费脑细胞。

网友A:
引用 网友E: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5604
我也类似的需求,somachine中我没找到,当初写这个逻辑我也是没少费脑细胞。
你可以为楼主提供一下思路,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5604
我也类似的需求,somachine中我没找到,当初写这个逻辑我也是没少费脑细胞。
你可以为楼主提供一下思路,哈
贴子里逻辑我已经写好了,只是他的那个功能块我不知道是哪个编程软件的,我用的是somach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