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2):
上电报E.UVT不能复位,拆开里面看不到接触器,也没7840或者7800的光耦,那位大神帮忙,这种问题是那些光耦容易坏的多

网友A:
那你参数监控到底欠压不欠压!
1 没接触器是因为用半控整流桥!
2 三相输入检测故障似乎也是这个故障,电压检测由驱动板上的一个IC负责,忘记型号了!电压检测不是非要用线性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