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3):
今天遇到程序走到这一步定位指令DDRVA条件都接通,就是没有执行,PLC诊断就弹出上面的画面

请问师傅们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位师傅,请注意修改一下标题,提炼精简主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师傅,请注意修改一下标题,提炼精简主要的问题
今天遇到程序走到这一步定位指令DDRVA条件都接通,就是没有执行,plc诊断就弹出上面的画面

网友B:
看下指令有没有被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指令有没有被占用
绝对定位指令可以多次使用啊,设备工作8小时,就出现了两次这种情况,重新驱动一下又正常了,我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

网友C:
看一下是否有针对一个脉冲输出的2条指令同时驱动了,另外就是在指令执行期间不要对脉冲数、速度值进行更改

网友D:
是不是调用间隔太短,与下次驱动之间加延时试下。

网友E:
示出的错误步是1443,是否对应于DDRVA指令;或者说,DDRVA指令之外,他处有无运算结果溢出(运算错误)的地方。
也有可能是,因运算出错,而使程序停止运行,而影响到了DDRVA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E:
帮助提示说运算错误,不知道程序怎么去修改,指令是用的双字DDRVI,定位数据,与定位速度也是双字

网友E:
先查找到运算错误的指令位置,再看哪个运算可能出现错误;可以查手册,运算错误有哪些情形。
不是一开始就出现错误,则是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某次运算的数据出错了。
我只能大概说一下,许多年没有使用了,手中已无资料。

网友F:
定位相关的位置、速度两个寄存器的值是怎么来的,直接设置还是别处有运算得到?如果是别处运算,确定下数据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