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程问题

楼主(2020-02-23):
问下各位师傅,输出怎么不到右母线,怎样设置才行?

网友A:
请将框内的内容移动到下面区域,因为一山不容二虎
。

网友B:
楼主是受到三菱PLC的编程思路的影响,三菱的可以这样编,而欧拇龙的不可以,必须换行。

网友C:
实在想放一行也可以这样,前面加一个P_ON

网友D:
分两行写。

网友E:
分梯子写,就是梯形图.要不然...

网友F:
人家楼主说的是输出线圈怎么没有连接到右边的母线,楼上各位的回答似乎不在一个频道
其实很多软件不像早期,一定要线圈紧挨着右边的母线才算这一行的完整。很多在线圈后面就算不和右母线连接也算是这一行完了,甚至可以后面再连接线圈输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人家楼主说的是输出线圈怎么没有连接到右边的母线,楼上各位的回答似乎不在一个频道
其实很多软件不像早期,一定要线圈紧挨着右边的母线才算这一行的完整。很多在线圈后面就算不和右母线连接也算是这一行完了,甚至可以后面再连接线圈输出
这个帖子里唯一个回复不在频道的帖子。
甚至于楼主的问题都没有看明白。

网友H:
“问下各位师傅,输出怎么不到右母线,怎样设置才行?”
“分梯子写,就是梯形图.要不然...表情”
5楼回复最靠谱
当年培训时,开始就用梯子的形象来解释梯形图,就再没有学员问为什么叫“梯形图”
在“工具”,“选项”里修改,可以得到上面不同的结果。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已解决,8楼正解!